求助呀!!小弟的Q02HCPU加电即显示ERR

楼主(2006-07-22):
小弟有一台三菱的Q系列的CPU模块(型号是Q02HCPU)加电即显示ERR,
希望论坛的高手给小弟指点一下.
小弟在此谢过了
小弟着急呀
跪求!!!

网友A:
没事的,就是没有程序报错嘛,随便写个程序就好了,还有电池要记得插上。

网友B:
1、电池接线没插上。
2、无程序。
3、程序错误。

网友C(2007-03-14):
  现在好了吗?
联系:QQ:103872945

网友D:
如果配置的特殊模块,就要把特殊模块全部安装上,否则就报错

网友E:
一般来说新的PLC到手后  第一次上电都会报错。你把特殊 模块都设置好。然后上电下载程序。(一定要把各个模块都登陆一下)如果想偷懒就让PLC自动读取。可以在MSN上交流。13917101502fa@HOTMAI.COM

网友E:
一般来说新的PLC到手后  第一次上电都会报错。你把特殊 模块都设置好。然后上电下载程序。(一定要把哥哥模块都登陆一下)如果想偷懒就让PLC自动读取。可以在MSN上交流。13917101502fa@HOTMAI.COM

网友F:
用软件诊断功能查查报警代码

网友G(2007-06-13):
用软件诊断功能查查报警代码,在帮助中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