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给予帮助控制行车的定位的案例资料

楼主(2006-07-22):
本人入行不久,现遇到一控制难题。旋转编码器与PLC(欧姆龙)连接,来控制一台行车的定位。不知那位大师有这方面的案例资料,能否传给小弟一份,谢谢!
E-mail:qiuhua3479@sina.com

网友A:
选用EasyPro型绝对值编码器,RS485输出连接485口,A/B相冗余输出连接高速计数口或直接连接变频。
一般行车行走距离远,编码器与PLC距离都较大,应选择485输出较合理,绝对值的光电码盘更能保证停车后移动的原始位置不丢失。
Easypro绝对值\增量值双输出编码器的资料,本网就有免费下载:http://customer.gongkong.com/customer1/3351jp/download.asp
具体型号可选GAM60R13E10R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