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指令

楼主(2006-07-22):
请问ALT除了用本身开关外,能否用rst指令将其复位,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的,试一下不就知道了.这个指令很好用的!!

网友B:
ALT指令只能用于Y、M、S等位元件,可用RST指令复位

网友C:
可以使用,但是要注意指令的生存周期。不要影响其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