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micromaster440变频器的负频率问题

楼主(2006-07-22):
小弟现在有一台西门子MICROMASTER440变频器,开机显示频率-11.5HZ,启动后有电压输出,调节电位器,频率从负变到正,最高50HZ.
我想请问各位大侠,显示负频率是哪里的问题?还望指教!

网友A(2012-06-20):
呵呵,很多欧盟标准的变频器是可以设置负频率的,你重设一下参数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