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请教各位我用STEP7-Micro/WIN西门子软件从S7-200上载的语句表为什么不能像三菱的编程软件一样自动转化成梯形图?

楼主(2006-07-22):
帮个忙,请教各位我用STEP7-Micro/WIN西门子软件从S7-200上载的语句表为什么不能像三菱的编程软件一样自动转化成梯形图?

网友A:
你在软件里设置一下就可

网友B:
你可以在软件里面(选择菜单“查看VIEW”=》梯形图LADDER就可以了)不过不是所有的STL语言都可以成功转换成梯形图语言的。

网友C:
是所有的STL语言都可以成功转换成梯形图语言的。

楼主:
三位老兄谢谢您们的帮助,我照你们说的去做了,没用。
后来我从软件里面的“查看”-选则“梯形图”重新上载了程序但出现了红色的“无效1”两个字,看不到梯形图,但语句表“STL”到是能读得看得到,到后来语句表每一句前面又出现了红叉叉,说什么“指令操作数的存储器寻址范围无效”,烦死了,西门子PLC的软件干吗要弄得这么复杂,不就是个PLC嘛。

网友D:
西门子的梯形图可以转换成语句表,但是并非所有的语句都能转换成梯形图,有些语句不能转换成梯形图,这个没有办法。对于那些不能转换成梯形图的语句,就只能写语句了

网友E:
西门子的语句表的语法非常灵活,但梯形图相对死板,因此有时无法转换

网友F:
那我们要的用语句表写程序这样软件即便是人家读了有时候还是看不懂了。
这不是等于无形的加密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后!!!!!!

楼主:
看来我要放弃使用西门子PLC了,水平太底没办法!!!!

网友F:
顶应该用啊!!!!!!!!!!!!要不然咱们的神州怎么上天啊

网友G:
对西门子而言,要想把语句表转换成梯形图,是有格式限制的,像我这样的低手只会用梯形图,呵呵

网友H:
只要一个NETWORK里只放一句话就可以了。
如:
NETWORK1
  LD。。。
  。。。
  。。。
NETWORK2
  LD。。

网友C:
也不都是这样的!!!!!!!!!!!!

楼主:
  “  只要一个NETWORK里只放一句话就可以了。
如:
NETWORK1
  LD。。。
  。。。
  。。。
NETWORK2
  LD。。”
这样做,是可以把语句表转换成梯行图,我试过,有60多个NETWORK1(网络1),但问题就是转换过来之后不能进行梯形图监视,只能够用语句表在线监视。
西门子就是西门子,高档货就是不一样。

网友I(2007-04-24):
真实郁闷啊,我也看不懂语言的,太麻烦。

网友J:
把程序发到我的邮箱,我帮你来转换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K:
2个问题
1,不能转化为梯形图,是因为有些STL指令是不能转化的
2,STL有些语句有红叉叉,是因为你选择的PLC类型不支持这些语句,你把PLC类型改为高级一点的,比如224XP,226之类的

网友L:
我刚开始用S7-200时,是用手执编程器编的,当时没有用过梯形图,也不知道NETWORK1.NETWORK2什么的,英语水平也太低.程序也简单,大概就象楼上说的,程序都在NETWORK1了,你就是上载了也不能监控,更不用说转成梯形图了,要不你把程序给我发过来,我帮你改成梯形图,不好意思,你说的情况很可能是我这类人做的,我的邮箱是lyg9119@163.com  改成梯形图再重新下载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M:
不是所有的STL语言都可以转换成梯形图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