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06-07-22):
  电视机故障,有声无光,怀疑高压包,请问如何判定好坏.

网友A:
看行管的工作电流, 如电流大、行管发热, 一般是高压包有短路故障,也可以通过测量中压来判断。还要注意查一下灯丝电路上串联的保护电阻,灯丝不亮显像管也会无光的。

楼主:
三无,灯丝不亮,行管B极无电压,是保护动作吗。

网友B:
可能是保护动作了,另外开关电源,滤波电容等,先带假负载试一下区分是哪部分的故章

网友C:
你可以量一下行电流啊

网友D:
正常情况试电笔在高压线旁边可以亮。但是经常坏的是行输出管。

楼主:
高压包有点臭味。

网友E:
180v.灯丝.加速极电压是否正常?行管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