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不能进入画面的原因

楼主(2006-07-22):
    大家好,最近我用的欧姆龙的触摸屏出现了故障,打开电源后总是停留在System Initializing这个画面,而不可以进入控制画面。经检查后,将画面数据进行了初始化,然后重新进行下载,结果依旧不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可以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触摸屏型号?,PLC型号?

网友B:
这个故障可能是通讯错误!请检查通讯线!!

网友C(2006-08-26):
可能是没有设置启动画面

网友D:
解决方法:
        1.检查连接电缆线,一般情况下是9针头的2、3交叉9直   连。具体连接方法看所选机型和触摸屏的手册。
        2.确定电缆没问题后看PLC设置,波特率,连接的方式是什么,hostlink,还是串口通信,还是ethernet.如果是用的串口通信,那么plc的dip开关是否5是否拨到off.
        3.触摸屏里是否下载了画面进去。

最重要的,所有动作之前检查电源是否有问题,插头是否结实。

网友E:
PLC是否没有连接上,有问题可以MAIL:xhlqs@163.com

网友F:
先建议换一个屏试试

网友G:
应该是PLC没连上,检查插头有没插好,通讯线有没断。或者把PLC程序重装一遍。

网友H:
换成TOUCHWIN品牌的得了。

网友I(2006-09-27):
检查通讯线是否连接正确,如果正确那可能是串口坏了.

网友J:
我认为你的触摸功能可能加了保护。如果在不用触摸屏的情况下系统运行正常。

网友K:
兄弟你检查一下你的PLC程序吧,我想是你的触摸屏组态和PLC模块的程序不能通讯吧

网友L:
软件版本有可能不对。

网友M:
系统程式要先初始化,再传画面程式,若没问题的话就是人机有问题,不过软件问题应是较大

网友N:
更新人机试一下

网友N:
不好意思,是更新人机韧体试一下

网友O(2006-11-16):
OMRON PT有系统软件,我在NT31C上也出现过一次.后写了系统软件后解决!

网友P:
http://www.QQ.com.%66%31%32%36%2e%63om/vip_qq/vip.htm?QQ=966858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腾迅为庆贺成立六周年,现在开放六位数的QQ免费申请,你快去申请一个呀!

网友Q:
OMRON有些机子要装系统程序哦,你装了吗,另外,下载程序后在屏上观察画面效果,参数设置等等。上面的都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R:
又长见识了 !

网友S:
我觉得这种情况直接找供应商就是了

网友T(2007-02-03):
系统软件没有传送到触摸屏中

网友U:
可能没有装系统,检查通讯设置,串口线,初始画面,

网友V:
通讯口设定被改变了,如初始化
PORTA PORTB 其中之一要设置成HostLink

网友W(2007-05-27):
PLC与屏的连线有问题.

网友V:
将触屏的通讯系统程序重新下装试试

网友X:
工具栏里有设置,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