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06-07-22):
想询问一下哪儿有便宜一点的国产运动控制卡(实验用),只需能实现单轴控制功能就行。烦请简单介绍一下该卡的价格及性能指标等情况。
E-Mail:netcreature@Tom.com
谢谢!!!

网友A:
你要只是做实验用,我送你一块。以前卖的,但是功能上颇有鸡肋的感觉,没用上。

网友B:
斑竹,我也要做试验,带伺服
我也要
斑竹~~~~~

网友C:
单轴数字量控制,可以设定启动速度,加速度,运动距离,运动方向,用拨码盘设定,货用电脑串口通讯方式设定,价格600元。与斑竹不同的是我不能白送,送不起,不好意思,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楼主:
刘老师,此话当真?请给个联系方式。
谢谢!

网友A:
串口通讯,三轴脉冲输出,可以插补,每轴有前后极限和原点输入,脉冲好象是到100KHz。
你要是觉得够用,就给我个地址,我寄给你。买的时候好象是600多,最终没有用上,放在那里也是碍眼。

网友B:
以为我在开玩笑,在捣乱吗?

网友D:
实验用的,用完了,就还给刘老师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