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
求助:关于造纸的高浓除渣器顺序控制

楼主(2006-07-22):
大家好,我想求助ABB做的DCS关于造纸的高浓除渣器顺序控制的优化程序.
传统的程序由于工业环境的恶劣,经常会出现阀门卡死,由上阀,下阀,冲洗水阀组成.现在的程序流程是上阀关,然后下阀和冲洗水阀打开,然后下阀关,上阀开的同时冲洗水阀关,然后上阀又关,就这样循环不停的进行.开关反馈用的接近开关控制给DCS信号,开关用电磁阀控制,此种控制经常会卡死阀门,因为会出现三个阀门同时关,憋压后容易卡死,虽然都是进口的设备,希望大家多提点建议,优化下工作流程,谢谢

网友A:
你是JHPP还是JDPP?
没有排气阀吗?

网友B(2006-08-26):
请各位专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多多交流才能学以致用。

网友C(2006-12-16):
假设上阀为A阀 冲水阀为B阀 下阀为C阀
A、C 阀为闸板阀 状态用光电开关检测 每个闸板阀 用二个光电开关 分别检测开到位和关到位
程序要实现的功能为
A阀和B、C阀 开时间可以在DCS画面上设定
从画面上能直接看到三个阀门的状态
A阀与B、C阀之间有互锁 三个阀门不能同时打开
且当管道压力没有达到时不能自动工作
自动操作时为:A阀开N秒----关到位(光电开关检测)----B、C阀开N秒---再关到位 再开A阀 循环
手动操作时 B、C要同时开关

网友C:
我们厂就是按这种思路设计的程序 运行情况还比较好 仅供参考

网友D:
可改用穿芯式闸板阀

楼主:
我这的控制和北极之光所说的差不多,用的是KBC公司的穿芯式闸板阀,当时没有做排气阀,但受原料各方面的影响,仍然会有卡死的现象啊,因为你做这个程序的时候,你要考虑开关的时间限制,如果时间设定太长,容易造成管子堵塞,时间太短的话动作速度太快了也不好,我所说的是从优化程序方面来解决

网友A(2007-01-19):
没办法优化的了。。。。
我们公司有好几处用到高浓除渣器,在碎浆车间因为是废纸原料的关系,经常卡住
而在损纸高浓除渣器却一次都没发生过。。。

网友A:
我们这里定义的是
AA16BJ067-KOV1 上部阀,采用ifm限位开关*2
AA16BJ067-KOV2 下部阀,采用ifm限位开关*2
AA16BJ067-KOV3 冲水阀
AA16BJ067-KOV4 排气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