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现场问题咨询

楼主(2006-07-22):
我在现场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问题,就是我在控制室里的仪表柜上的端子排上量现场的流量信号可以量到4毫安的信号,可是在变送器那量却量不到,这样的事简直说不通,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A:
详细说说你在两个地方都是怎么量的?测量接线方法?什么样的变送器,差变?

网友B:
是不是二线制的4-20MA输啊 24VDC供电也是在这两个线上.

楼主:
我就是用万用表量的电流信号,二线制的变送器,24VDC供电也是在这两个线上,是差压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