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为什么“烧坏”?

楼主(2006-07-22):
两个光电开关并联一起(24V,用外接电源,PNP),接入PLC输入点,以前没有问题,最近经常发现其中一只烧坏,不只何故?

网友A:
如果动作有差异,并接在一起肯定要烧,因为是两输出电平一高一低,一个输出管相当于短路..其中一个就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