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VFD004M23A变频器无法修改任何参数

楼主(2006-07-22):
我公司一台台达VFD004M23A变频器用数字操作器无法修改任何参数,按MODE键不能进入参数
设置界面,显示区无任何变化,(设置时我已拆除控制线和电机线,我还换过数字操作器也不行)该数字操作器在其他变频器上可进行参数设置,变频器本身能正常启动和停止,

网友A:
可能是鍵盤鎖~...
enter鍵按5秒可解除一次...再次上電後又會鎖住
到P76將參數設為0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
  我再试试

楼主:
我也考虑过是这个原因,但说明书里没说如何解锁。真的应该感谢你!

网友B(2008-02-17):
我的一台台达VFD015M23A变频器P76参数设定是01,不是08,但是无法修改成00,修改00后显示ERR后又跳回01,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该如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