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电度表有什么用?

楼主(2006-07-22):
安装无功电度表有什么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前久我也提过这个问题?

网友B:
我想应该是记录设备无功功率的仪器的吧!!它的大小是反映设备是否耗电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欢迎指正!!!TKS!!!

网友C:
没多大用。用在计量上的到月底供电的会算功率因数,太低会罚款,很重,一般看功率因数表即可。

楼主:
收电费时不会按无功电度表收费吧?

网友D:
当然是测量无功功率用的.

网友E:
无功功率表是你们上一级电力部门检测你们单位的功率因数用的,电力部门对用电用户的功率因数有个标准,如果低于这个标准就要受到处罚,也就是说让每个用电用户自觉提高用电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