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车故障分析系统中的无线通讯问题

楼主(2006-07-22):
该系统的功能:机车(就是火车头)只要一开动,就需要对其中某些设备的运行情况作记录并进行监控,比如对润滑油压力,润滑油温度,电力负荷情况,柴油机转速,等等一系列的数据,(估计有五、六十个点),每隔一段时间采集并且记录一次,等到达终点站时要将这些数据通过无线网络的方式传给总服务站,然后有相应工作人员对这些历史数据作出分析从而了解设备的工作情况。

问题:
1 该套系统用PLC来实现划算吗?
2 由于火车在运行中肯定有强烈的震动,如果选用PLC作为这一项目的控制和存储核心,那么在这样一个强烈震动的环境中他能否可靠的工作?有哪几款PLC适合这一环境?
3 最关键的是最后的无线通讯,这也是最头疼的问题。哪一种无线通讯比较合适呢? 其传送距离大约在500米左右,每一辆机车传送数据的量在70-80兆,在同一时间可能有三辆机车同时向总服务站传送数据,并且要求在15分钟内传完,否则的话其他机车又会进站。

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小弟吧!
我的e-mail地址: aaronyang2913@163.com

网友A:
我们探讨下,dafflee@sohu.com

网友B:
我也接触过。可以考虑电台方式

网友C:
可以采用MDS Mercury电台, 最高速率达12.6Mbps, 不怕遮挡,移动中传输速率1.2Mbps. 点对多点,话音,数据,图像都可传输。
查询:www.microwavedata.com.cn

网友D:
数据可随时发送到某WEB服务器(不必自建,可代理),用浏览器访问,有历史曲线.采集器我公司可定制开发.15900777094

网友E(2008-04-25):
pac+电台完全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