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开关电源受逆变器干扰的谐波问题

楼主(2006-07-22):
开关电源和逆变器公用一组直流母线,当逆变器工作时,直流布线会产生20KHz的谐波,副值在2V,开关电源的5V输出也有谐波副值在600mV,若逆变器不工作时,开关电源纹波在100mV左右,怎么样解决这个谐波问题?着急呀!

网友A:
不共用,开关电源单独供电!或者两级开关电源!

楼主:
没有用的,我试过,我们采用单独给开关电源供电,采用两个整流器,就是开关电源一个,逆变器一个,逆变器的上的干扰能通过整流器的输入端,再反馈到交流220V最后又干扰到开关电源的整流器上了。

网友B:
加装电抗器  13325215833  欢迎咨询

网友C(2007-09-28):
此类问题,我一般给客户配上伺服电机滤波器就解决,一般滤波器效果不明显。需要了解情况或要资料可以电话13811253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