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点怎么用TWIDO来实现选型?

楼主(2006-07-23):
我大致选了下,大家看下有没有问题??
需求:
输入点:45  (输入模块采用DC24V供电)
输出点:24  (继电器输出,输出模块采用AC220V供电)

选型如下:
CPU模块:

TWD LCAA 24DRF(AC220供电 CPU上带1个485通讯口(MODBUS通讯),带1个232编程口)(1块)
(14点输入,10点输出)

TWD DDI 32DK    (1块)
(32点输入)

TWD DRA 16RT    (1块)
(16点输出)

232串口编程电缆一根(2米)

编程软件一套

有两个问题:
1,我选的CPU是AC220V供电的,从样本上看好象CPU能提供出DC24V,是不是我不再需要买个24V电源给输入模块供电,可以直接用CPU上自带的?

2,那个自带的485口应该是MODBUS吧?

另外这种组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网友A:
也许是你样本看得还不够仔细,你的描述有几个问题。
1、PLC上自带的DC24V输出当然可以用作输入信号电源,但因为其容量只有0.3A,所以必须考虑供电能力是否足够。
2、CPU上只有一个RS-485通讯口,可用于编程和Modbus/ASCII通讯,但没有RS-232口(需要另加扩展通讯卡TWDNAC232D,而且扩展通讯卡是不能用于编程的)。
3、TWDDDI32DK采用的是HE10连接器接线方式,如果你不愿意自己压接电缆的话,需要另配两条TWDFCW30K电缆(一端HE10连接器/一端飞线)。
4、编程电缆建议选用USB接口的TSXPCX3030-C,价格与串口电缆相同,但对于没有串口的笔记本更好用。
5、软件可以在本工控网下载。
6、选择一个有相当实力的供货商,这比你为了省几个钱而选择一些只会倒买倒卖的经销商要省心的多。

楼主:
谢谢丁工!
解答非常严谨翔实,对我帮助很大!
以后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B:
6、选择一个有相当实力的供货商,这比你为了省几个钱而选择一些只会倒买倒卖的经销商要省心的多。

为什么要供货商提供技术支持啊,那施耐德的技术支持是干啥的?不服务用户吗

网友C:
我做施耐德的,方便的话联系我,我给你做配置。QQ475149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