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上位机与140CPU11302通讯是否正常?

楼主(2006-07-23):
在140CPU11302的PLC中怎样编程使上位机监控程序中可监控PLC和上位机的通讯状况?

网友A:
很简单呀,左母线后直接输出一个线圈,不就行了吗?如果通讯中断的话,这个也就没有了,再说了,也没必要做呀.如果通讯中断的话,上位监控数据不全都没有了吗???

网友B:
使用上位监控软件,调用PC机操作系统端口数据状态,可以看到通讯数据流量,我曾使用IFIX3.0 控件做过,可以看到内存占用量、CPU运行占用状态、网卡数据流量。

网友C:
楼上的到底咋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