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为什么伺服电机过热报警

楼主(2006-07-23):
我维护的伺服系统会有时报过热报警,只要将变频器重新停送电后就可以复位,可是我的电机已经更换过了,编码器也换过了,但有时还会出现报警,能否帮助我吗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伺服系统
也有可能是伺服过热
而不一定是电机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这种现象多久了?是新安装的系统的吗?过热报警常见的是:过载,变频器坏;你看看变频器的风扇转不转?

网友C:
是不是电机的功率小啊,换一台大一些的试试看

楼主:
我想应该和机械丝杆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