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6-07-23):
 本人初次使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以前没接触过步进电机。驱动器说明书如下:
Pul+ (+5V)
Pul- (Pul)
 脉冲信号:单脉冲控制方式时为脉冲控制信号,此时脉冲上升沿有效;双脉冲控制方式时为正转脉冲信号,脉冲上升沿有效。
Dir+ (+5V)
Dir- (Dir)
方向信号:单脉冲控制方式时为高/低电平信号,双脉冲控制时为反转脉冲信号,脉冲上升沿有效;双脉冲控制方式需要配套双脉冲解码板。
 Ena+ (+5V) Ena- (Ena)
 使能信号:此输入信号用于使能/禁止。高电平使能,低电平时驱动器不能工作,不用时悬空即可。
请问具体怎么接线,+5V电源怎么用24V转换
是将PLUS+和DIR+并联,在串接2K电阻,然后接24V+,将S7200的Q0.0或Q0.1接入PLUS-,其他的输出点如Q0.3接到DIR-上吗?当Q0.0有脉冲输出时,电机正转,当Q0.0+Q0.3输出时,电机反转。我的理解正确不!恳请指教!!
另外就是晶体管的S7224加EM233的8入8出(DC)其总控制电源需多大保险?晶体管输出也要通过中间继电器去驱动负载不?还有单脉冲和双脉冲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