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动控制中如何设置原点?有什么玄机吗?

楼主(2006-07-23):
在下刚学步进电机,在控制他完成这个过程后,如何回到原点?
                 还有,如何准确估算出运动控制中的I/O点数

网友A:
不妨用个限位做机械原点。每次运动完以同样的速度回去.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限位怎么用啊,我不明白的。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数控雕刻机机械原点的方法.

网友B:
这个限位怎么用啊,我不明白的
在原点位置装个开关,当移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触动开关。

如何准确估算出运动控制中的I/O点数
没有一定的方法,除了老老实实的数,就只能凭经验来估计

网友C(2006-10-27):
如果是循环的动作  要每次都回原点吗?

网友D:
其实没机械原点也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B:
如果是循环的动作  要每次都回原点吗?
一般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