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哪种精度高??

楼主(2006-07-23):
如果在开环系统中~~~步进电机(3 相步进电机、4 相步进电机、5相步进电机、2/4 相)哪种精度高??还有就是单极和双极哪个好

楼主: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
我已经知道了!!!!

网友A:
我不觉得所谓的步距角小就是精度高。

网友A:
高精度我觉得是看最终控制的精度。电机的步距角小并不能完全代表什么。
一个控制系统需要每步3.6度的精度,我选择3.6度的电机,此时这个电机确实每步3.6度。达到要求。
我选择0.72度的电机。但是它每圈会有0.01度的偏差(随便说的数据,举个例子)。并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你说哪个精度高。
就象2把尺子。一个带毫米刻度的尺和一个带了微米刻度的尺。你说哪个精确。我只认为。微米的分辨率高。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对。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B:
这就取决于客户系统对定位精度的要求了,相对来讲5相的要高一些。前提是驱动器性能要好不要丢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