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厂

楼主(2006-07-23):
请教各位高手:变频器用在纺织厂哪些设备上,有没有节电空间?还请大家赐教.

网友A:
不知道,没做过,不好意思了哈

网友B:
变频器用在纺织设备上,不是为了节电。象整经机上是用来作恒线速和速度控制。在浆纱机,上浆机上是同步调速和张力控制。织布机上是根据工艺要求调速用。还有络筒车等都是为工艺上的要求配的。

网友C:
纺织的空调机组风机用有很好的节电效果;冷却塔用也可以,不过由于冷冻系统开的时间少,回收时间长

网友D:
制条机、拼条机、梳毛机、走锭机、细纱机等等好多地方呢,

网友E:
纺织企业的空调用风机,水泵,滤尘系统使用变频器省电的空间比较大,清花,梳并,粗,细等工序节约的空间不大,但是调节灵活,使用方便,(特别是需要工艺要求的地方)。

网友C:
滤尘系统用变频,节能不太高,要考虑压力问题,电机功率也不大,回收时间长

网友B:
喷气织机配套的大型空压机,恒压供气系统。用变频器也有节电的空间。

网友F:
要节能我们会在别的地方下手,比如提高设备的运转率、改善功率因数等等。要用变频器,考虑的主要是速度控制。

网友G:
要用变频器,考虑的主要是速度控制。就得使速度于工频运行。那就达到目的了。
要节能:改善功率因数、提高设备的运转率

网友H(2008-05-06):
锅炉风机、油泵~!     恒压供水。

网友I:
纺织厂很多都用伦茨变频器,能不能替代?

网友J:
经纬纺织好多都用日立的了。

网友K:
用的地方是太多了,我现在印染厂,变频器好多!

网友L:
楼主的问题就有问题,变频器的主要功能不是节能,而是调速。

网友M:
用的地方是太多了,,变频器好多!

网友N:
的地方是太多了

网友F(2008-09-06):
我孤陋寡闻

我懂的不多

 但纺织厂中用变频器一般来讲多是用于调速

至于节能,那是人云亦云.

网友O:
主要是配合工艺生产,不是有变频就是节能,要看具体应用场合,工况等

网友P:
变频器的主要功能不是节能,而是调速。

网友Q:
linwg,我有东芝变频器,专做造纸设备用,要吗?我给你资料?

网友R:
制条机、拼条机、梳毛机、走锭机、细纱机.....................................很多的

网友S(2008-12-19):
好冷哦。 天气冷~! 纺织机械论坛更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孤陋寡闻
我懂的不多
但纺织厂中用变频器一般来讲多是用于调速
至于节能,那是人云亦云.
基本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