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与EVIEW连接,D4980显示是BCD码,触摸屏却是?

楼主(2006-07-23):
做一个温控系统,选LG PLC和RD2A模块,测温用PT100,第一通道测温的数据寄存器为D4980,程序运行监测时,显示值是BCD码,其数值是温度实际值的十倍。但用EVIEW触摸屏读取D4980的数值,显示的却是十倍温度值的十六进制的数,不知为什么。望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默认BCD码,就是十进制的! 如果你要转成十六进制的,可以用这个指令 HEX 。 或是你在触摸屏那边转换!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在触摸屏转换

网友C(2006-09-04):
照着我这个牵引速度设就行了.

网友D:
这个是在触摸屏设置的

你看到的数据只是显示格式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