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A960GOT与PC的连接电缆做法

楼主(2006-07-23):
(无正文)

网友A:
网上应该找得到的

网友A:
这个希望能帮的上你!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我也是用第一种连接方法,一直出现通讯超时的错误,通讯口芯片我也换了,还是不行,用的是GT designer5.01版本,不会有问题吧,确认了我电脑的串口COM1是好的。怀疑GOT的BIOS被破坏,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C:
对应的型号:AC30R2-9SS;
图片:http://plc.zjzcmy.com/ac30r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