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串行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6-07-23):
s7-200与伺服控制器用串行口1通讯。程序有3个中断,一个发送完中断,一个接收中断,一个超时中断。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通讯中拔掉通讯线,再插上。通讯不能恢复。程序中所有调用XMT的块都是红色(监控时)。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劝你不要这样拔,我就是这样烧了一个通讯口

楼主:
xietog:
不是我想折磨PLC,而是在现场一旦出现通讯故障,(比如通讯线松了,或者通讯线断了),在用户把通讯线重新弄好以后,应该马上就能通讯。不用中断做,在通讯过程中断线,于插上,是能够恢复的。

楼主:
xietog:
不是我想折磨PLC,而是在现场一旦出现通讯故障,(比如通讯线松了,或者通讯线断了),在用户把通讯线重新弄好以后,应该马上就能通讯。不用中断做,在通讯过程中断线,再插上,是能够恢复的。

网友B:
你在菜单:PLC-信息中察看过出错信息吗
这里可以发现些问题的,是不是操作数超出范围或者地址错误呢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

网友C:
那也要说说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