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就地汽包水位计用什么好?

楼主(2006-07-23):
我单位采用吉林产的双色水位计,最近老是出问题,有意改造,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玻璃馆,电接点.

网友B:
   我们是专业做电厂仪表成套的,汽包水位有很多种测量方法,例如锅炉厂配的水位表,还有加的石英管水位计,用得最多的是电接点水位计和差压变送器测水位,不过从使用效果来看,还是用电接点水位计和差压变送器测更好,如果你不需要对现场进行调节就用电接点水位计比较好,在汽包水位自动调节上面我们都是用差压变送器来测量汽包水位,你可以在锅炉上加一套汽包水位自动调节,我可以给你做1套方案.你可以来电话:13724849977  020-82229880-226  也可以发传真:020-82229880-203  还有你也可以上我们公司网站:www.widewell.com   我们做这方面很专业的

楼主:
先谢谢两位,电厂用汽包水位计,根据有关规定必需有电接点水位计和差压变送器以及就地水位计三者齐备的,另外两种我这里用的挺好,只是就地水位计遇到点麻烦,请各位在这方面提供一点参考,好吗

网友B:
   就地水位计是不是用的石英管水位计还是玻璃板水位计?现在是出现了些什么问题啊,请与我联系:13724849977

网友C:
导波雷达就可以,而且比差压变送器准确性高,E+H的FMP40/FMP45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就地用双色水位计,找个好的产品。网上搜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http://www.yudian.com/

网友A:
邵同志,可否把单室平衡容器的图也帖上来呀.多谢

网友D:
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用差压式变送器测量.准确.

网友F:
磁翻板式液位计.

网友G:
就地水位计还是用玻璃平板水位计或双色水位计.

网友H:
汽包液位测量呀,用差压变送器测量就比较准确,再一个就是电接点液位计,比较直观。就地液位计呢,用玻璃管液位计,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好看清楚液位了。可用双色液位计。我厂有好多汽包,一般只用差压变送器及电接点液位计就够了。

网友I:
楼主,你是不是用的是铁岭的产品啊?这家确实有问题。

网友J(2006-10-16):
差压为主,电接点为辅,加双色

网友K:
就地指示的用玻璃管的就可以,成本又低,坏了换就行.我厂用的还可以

网友L:
国产的东西丑点

网友M:
邵同志 13063058280,不错,你很专业,卖宇电产品单一了点,顺便把变送器或者做成套算了

网友N:
学到很多东西。邵同志 13063058280,不错。

网友O:
双色水位计、电接点水位计、平衡容器加差压变送器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有条件的话,应该加工业电时监视双色水位计。

网友P(2010-07-21):
我厂在长春买了4台双色水位计石英管一个月就模糊了,两个月就分不出汽红水绿。导致水位电视形同虚设。一根管1000元就能一个月,拆下后里面是奶白色的垢,询问厂家,答复说清理不了只能更换新管。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我怎么能控制我就地水位计的维护成本

网友Q(2011-01-01):
可以用导播雷达测量,性能较高。

网友R:
.

新年祝词:导播雷达,高个锤子~~~~~~~~~~~~~~~~

.

/

.

网友S:
锤子肯定是高的,不信你看这个锤子

网友T:
锅炉用水不是软化水么,怎么这么多污垢不至于吧。

网友U(2011-10-21):
汽包液位测量我厂专业生产高温,高压液位计 WWW.XXYW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