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TD200的问题

楼主(2006-07-23):
大家好:我请教一个问题:怎么去掉TD200里的感叹号闪烁报警.谢了.

网友A:
如果你是操作人员,察看具体的报警信息,然后对症下药消除报警
如果你是自动化工程师,在程序中不要对PLC对应的报警存贮区进行编程就是了,我想是你不小心在程序中把这些报警触发位元件ON了。这些位元件是在用向导创建TD200项目时自动调用的,具体信息你可以在符号表中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