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请教诸位 接收缓冲器RXB和接收FIFO !

楼主(2006-07-23):
刚开始学习can,请问两个问题:
1。can里面所说的 接收缓冲器RXB 和 接收FIFO 到底是不是指同一个东西?
我的理解是:节点的先把报文接收进来,放在接收缓冲器RXB中 ,然后再进行报文滤波;如果通过滤波的话,该报文就被存放到 接收FIFO 中去。
2.如果一条报文通过一个节点的滤波后,请问这条报文的标志符ID是不是也被接收存放到该节点的fifo中去?
请问我的理解对不对?我一直搞不清楚上面两个问题,请大家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刚好相反,报文经过滤波器后(验证通过),将报文放入FIFO中,则sr0 = 1,表示缓冲器中有有效数据,当然FIFO中可以存放多条数据帧,RXB所对应的16个寄存器只是“ a window of FIFO ”,展现在在RXB中的总是当前要读的那一帧数据,所以我们只对RXB操作,RXB会通过硬件对应FIFO中的每一帧数据。除了数据溢出,FIFO我们可以当作不存在。对我们没有影响。

网友B(2010-10-30):
请问谁能够回答2的个问题呢?

网友B:
板主不上班了?这么久的贴子还没有人回答,是什么论坛哦?难道是所提的问题太简单?太深奥?

网友C:
纪伟荣
浙江铭道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Tel: 0579-85113688转8012
Fax:0579-85113688转8007
market@medou.com.cn
HTTP://www.medou.com.cn
********************************************************
专业研发、生产及销售:MDA(数模转换设备)、MDE(信令转换设备)
MDC(信令采集设备)、MDM(IP媒体网关)、MDR(专业大容量录音设备)
及高速信令板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