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怎么使用寿命长

楼主(2006-07-23):
我买了台ups电源。600w的。有时一天开电数次,想请教怎么使用好,开关多次好还是不关好。台达的

网友A:
你的UPS 使用不长的!

网友B:
   关起来就长命。

网友C:
ups电源你关它干嘛!!!!

网友D:
UPS主机寿命是无须担心的。主要是蓄电池,要定期充放电保持活性,否则很快就挂了。一般是半年一次。

网友E:
UPS,有了你就用,一年放电2-3次。

网友F:
放心用,不过最初使用时充电要充久一点,可以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

楼主:
谢谢各位。放电那是知道的了
,用了2年了。还行。就是想知道开关多次好还是不关主电源好

网友G:
肯定不关好 冲击小,而且电池的充放电次数少,寿命长一点!

网友H:
当然是不关的好了,另外一定要按定操作,不能带负载启动,电源接触一定在好啊,千万不能接触不良,后果很惨的.

楼主(2006-11-12):
大家买的电脑上用ups电源什么品牌的

网友I(2007-01-26):
   买来的UPS连包装都不要拆,放在那里保存好.1000年后,我们的后代拿出来,通电,或许还能用.
   文物啊!网友们!地地道道的千年古董啊!
   你说寿命长不长?

网友J:
UPS开起来就不要关它。开关有冲击,说不定偶然开关一次就挂了。小型的600W没有特殊要求,个把两个月放电一次,三年使用绝对没问题。
如果是中大型的使用电池组的UPS,维护保养就麻烦些,要保持恒温25度。

网友K:
UPS要长寿命,那就必须注意平时的保养了。
例如以下几个要素就很重要的:
温度、湿度、灰尘、是否有阳关直射、供给UPS的市电质量、UPS所带的负载的性子、负载分配如何等
如果电池也算在内,则半年放一次电对电池进行保养,电池的环境在25度为适宜温度。

网友L:
关他干什么?!他在有市电时会自动充电,并转为市电市电供电!

网友M(2008-08-17):
UPS不能自动充电吗?为什么还要定时充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