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干扰问题

楼主(2006-07-24):
现有一个FX1S的PLC向一安川伺服发脉冲,脉冲受到干扰。PLC每次发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周。但是伺服总是多收到几十或三百左右脉冲,造成误差。我想是不是脉冲受到干扰有杂波。
不知该采用什么方式来消除干扰,请大家帮忙。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41643

楼主: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同样问题没有?大多少范围内算正常

网友B:
干扰问题您可以问一问有位叫
笨鸟慢飞的大侠
他在这方面是专家

网友C:
用屏蔽线,屏蔽层在PLC端接电源负。
加个104的电容。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试试,有问题还请大家多帮助。

网友D:
干扰问题主要来源可能在几个方面:1、伺服器接头接触不良;2、未屏蔽接地;3、脉冲发射线、编码器电缆与动力线分开敷设。

网友E:
 如果可以的话,采用差分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