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主轴CNC铣床问题

楼主(2006-07-24):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多主轴加工的铣床啊?
小弟现在正开发小型多主轴加工铣床,用于加工小尺寸
的压克力板.
小弟用的是台湾的宝元cnc系统,安川的伺服电机通过齿型带和带轮
传动丝杆,机台是用传统手工铣床改造的,现在存在以下问题:
个加工主轴加工出来的尺寸在各个轴向上都不一致,最大和最小相差
十几丝,有时后运动轴出现超程又被拉回来的现象
请各位高手告诉解决超程问题如何设置参数?
以及解决个加工主轴加工出产品尺寸相差很大的问题

网友A:
台湾的宝元cnc系统,安川的伺服电机通过齿型带和带轮
传动丝杆,机台是用传统手工铣床改造的

你这种方案就决定了你的精度,十几丝不算意外。

有时后运动轴出现超程又被拉回来的现象是什么意思?

多主轴是不是类似多孔钻的机构?

楼主:
有时后运动轴出现超程又被拉回来的现象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其中某个轴向上,本来床台该运动到某个位置,但是跑多了一点,然后又往回跑一点

网友A:
就是有振荡的话,也只是几个脉冲,没这么厉害吧?

网友B:
这个问题主要是有二个方面,一是机械精度本身没有达到要求,二是这台机床根本就没有循圆补正,所以会有尖角和四个象限的现象,至于你说的超程我不大明白,可否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B:
另外背隙和牙距的补偿你是根据什么设定的呢?

楼主:
我的联系方式gonjan@sohu.com
背隙是用打千分表的方式测出的

网友C:
台湾的数控还不如大陆的。

网友D:
樓上
真是這樣嗎  別忘自己深度
機構的問題要機構來解決 要靠電控系統僅能解決一小部問題
多主軸是用分度來定位嗎 那定位精度又是多少 每個主軸偏擺度又是多少
去借台激光干涉儀及Ball bar 做位置誤差檢驗 看看各軸背隙 再從
激光干射儀看其檢驗圖形
從傳統機台升級數控機台 腦袋也要升級 做法也要升級

网友E(2008-10-14):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两个原因导致的:

1,控制器的参数设定不合理,比如Kp,Ki太大太大都会导致很大的过冲。你可以减小Ki和增大Kd试试。

2,齿型带和带轮传动丝杆, 你使用的齿型带的刚性不够,市场上有不同的齿型带,刚性相差很大。

个人感觉第2个原因比较大。

网友F:
大陆的的数控现在也很不错的。

网友G:
听你描述是出现超调了,如果排除机械部分问题的话,应该是伺服没有调好。安川伺服的调整还是比较方便的,它有自己的伺服调整软件,好像叫SIGMA200,按照里面的帮助文件进行调整就好了。

网友G:
以前见过人家用宝元的CNC做过6主轴的机床,不知道是不是是你在做的那个?

网友H:
"用宝元的CNC做过6主轴的机床"———分别有六个Z轴还是共用一个Z轴?

网友G:
6个电主轴同时运转的,共用一个Z轴,理论上将加工效率提高了5倍

网友H:
对刀和等高调整是个问题。

网友G:
嗯,所以我说是理论上提高了,不过根据那边客户反应来看,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