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CT的mentor 2报失相

楼主(2006-07-24):
本人碰到一台mentor2的直流调速器,型号为m2sgb14,功率为7.5千瓦. 一上电就报失相故障.
我感觉它的失相故障是通过 功率板上的LM348检测,再送到主控板上.那位大虾能给点指点.
我应该查主控板上那几个器件?
本人不甚感激!对于顶贴的兄弟也感激.

网友A:
广告真TM烦人,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 尤其日泰兄弟.我想再问,失相和励磁有关系吗?
你的意思是:失相不仅是LM348测试再通过相关通道到CPU?还有励磁也有关?
谢谢!

楼主:
我也试过用10.31取消 失相 保护,发现参数写进去并存储后,接着复位直流调速器,并按下 运行, 机器一点反映都没有,我估计这功能是要内部密码.不知道那位大虾知道并能告知.

楼主:
没有兄弟知道这个答案? 有点郁闷。

网友B(2007-05-22):
检查励磁接触器,是否接触器接点虚

网友C(2007-06-24):
1.测L1 L2 L3电压是否平衡?
2。E1 E2 E3电压是否平衡?
3.功率板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