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的切换运行

楼主(2006-07-24):
大家好.当一台电机运行发生故障,想切换到另一台上.如何实现啊.

网友A:
说得再详细一点,然后大家帮你实现。

网友B:
自动切换嘛,很容易啊,一台电机运行的故障信号给吓一台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是仅仅电机切换(比如水泵,风机等)还是机械负载,比如传动系统

网友D:
简单的可以设计成一台电机故障时输出控制另一台电机启动,但要考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故障,设计时要考虑

网友E:
这应该不难实现!!!

楼主:
我用了热继电器

网友F:
装一个中间继电器,控制启停
主用,备用接触器
可用常闭点互锁

网友G:
学徒的方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