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楼主(2006-07-24):
输出短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能造成变频器内部的什么元件损坏。?谢谢

网友A:
输出短路模块坏,雷击\电压过高\接错线都可能造成模块坏,也有可能出厂模块质量差;模块坏主控板驱动板都有可能坏,雷击的话,主控板和驱动板以及控制面板一般都坏.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短路故障可能是外部线路对地、相间或负载短路引起的,也可能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引起的,在此时的输出电流都很大,如果电流保护不及时就可能造成模块损害,那可就要损失花不少银子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是个初学着,还望以后多多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