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的按钮变量

楼主(2006-07-24):
组态王软件中的按钮变量,是如何与PLC中的地址位对应的?
是不是还得对PLC中地址位进行,分配。以此来对应组态中的按钮变量。
请明示。

网友A:
你定义一个变量,I/O型的,然后不是有选择连接设备,寄存器,数据类型吗!这些都是与PLC对应的,你自己要写好。然后在按钮里面你要设置按钮具备什么功能。就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