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变量读入

楼主(2006-07-24):
各位WINCC高手:小弟初学WINCC,遇到了一难题:需要在一个输入输出域中,当A为1时显示C(MPI)变量,当A为0时显示D变量,这功能用在属性的变量中用C语言实现怎么做!!!!急!急!我在这谢谢了!

网友A:
根据你读入的变量类型来调用GETTAGXXX函数,根据函数调用结果来实现显示。

楼主:
不好意思,楼上的兄弟,我是C语言的菜鸟一只,我知道用gettagfloat来读我目前用的变量,但是此函数需要个返回值,他返回什么样的值呢?军长,拉兄弟一把吧,能否写以下,发到我的邮箱里:iamzcheng@163.com,拜谢了

网友B:
没必要动不动就用脚本来做,而且还占用系统资源。建两个I/O域分别连接C和D变量,在它们的显示属性中用动态对话框连接A进行显示设置,然后把两个I/O域重叠不就行了吗。

楼主:
哥哥,我这个东西比较特殊,我这样和你说吧:大选控制,我用了两调节模块,所以在自动时会有这样的情况,但还有手动的情况,所以你指导的方法,我试验了好几天,都没什么效果!哥哥,赐教吧!

网友B:
那就按照yuanle说的方法,用GETTAGXXX函数加条件判断来实现。

楼主:
夏天来了:我知道啊!可我写不好,他好象需要返回值,拜托了!发个到iamzcheng@163.com了,我会好好学习的,老师!

网友C(2007-04-23):
建立一个内部变量IN,把这个变量和i/o域对象连起来
Float a=C;
Float b=D;
if(GetTag(A))
SetTagFloat(IN,a);
else
SetTagFloat(IN,b);
大概就是这样,试一下吧

网友D:
用间接寻址的方法可以做

网友E(2007-08-09):
float a,b,c;
b=GetTagFloat("ai103"); //Return-Type: float
a=GetTagFloat("AI101"); //Return-Type: float
 if(GetTagBit("BOOL1"))
SetTagFloat("ai100",a);
if(!GetTagFloat("BOOL1"))
SetTagFloat("ai100",b); //Return-Type: BOOL
c=GetTagFloat("ai100"); //Return-Type: float
return(c);
注:a为显示的第一个变量,b为第二个,也就是现场测量的值;c是你在画面中I/O显示的量(BOOL1为真,显示a值,假b值);BOOL1是条件判断,就是你说的A。
我试过了,可能比较笨,但能用,直接复制即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