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对三菱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6-07-24):
请问高手:有没有人做过三菱变频器通过PROFIBUS-DP现场总线与西门子S7-300PLC实现数据通讯?通讯效果如何?

网友A:
西门子S7-300PLC与第三方的变频器通过profibus通讯的案例已经很多了我,您可以到资料库下载案例。

网友B:
我刚刚接触过三菱变频器通过PROFIBUS-DP现场总线与西门子S7-300PLC实现数据通讯,没有西门子变频器的好用.比西门子的复杂

网友C:
告诉我地址,我做过

楼主:
是油箱嘛?能告诉我具体通讯效果嘛?稳不稳定?

网友D:
我个人认为还是做点对点的控制比较好,加一块通讯模块好几千呢。点对点的话三菱电机本身就可以有多段速度。对控制要求不严的话采用我的意见

网友E(2008-06-28):
我做过,效果挺好的。

网友E:
三菱变频器的参数一定要调好,要选用网络模式。

网友F:
与三菱PROFIBUS通讯,好像要一个字一个字的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