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ID模拟

楼主(2006-07-24):
各位好,我丛网上下载了一个PID的例子,想要通过模拟软件做实验,可是改变了设定值和输入值没有变化,其中的COM_RST=1,P_SEL=1,I_SEL=1,SP_SEL=MD400,PV_INT=MD404,GAIN=2,TI=10s
TD=10s,,我只有模拟软件请问可以做这个实验吗?
哪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我是第一次使用PID功能块.
shibaoyou-1981@126.com

网友A:
我想应该可以的,还有其他参数也要设吧?你可以查看FB41具体的参数表。我目前也在用pid,fb41功能快,不过我是把plc直接连接调试,你在那里下载的例子?

网友B:
可以,自己编一个信号发生器的程序。

网友C:
用S7-PLCSIM肯定可以,模拟调试都是用的它

网友D:
模拟,莫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