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FM353与捷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如何接线?

楼主(2006-07-24):
请教各位大虾,FM353与捷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如何接线?小弟看FM353英文版说明书没怎么看懂

网友A:
脉冲线接脉冲线, 方向线接方向线

楼主:
robotics30,多谢您的回复,再请教一个问题:零位开关信号,是接在FM353的前连接件上的RM_P/RM_N端还是其他什么端子上?我这个零位开关是对应安装在步进电机驱动的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