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地线

楼主(2006-07-24):
请问各位,现场没有接地线,电机外壳和设备壳体是接零保护好还是悬空好?

网友A:
接零,一般动力系统都是四线制

网友B:
你好;
   我认为接零和悬空不好,要接地.
           谢了.

网友C:
电机为动力接线,不能接零,那样会把零线和地接通,比较危险。如果没有接地,就只好悬空

网友D:
最好还是接地,如果没有接地,悬空比接零要好,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E:
最好是接地!!!

网友F:
支持楼上说的。

网友G:
新规定:新建和再用三相电气设备必须采用五线制。即三相电源、N线、PE线。PE线为专用接地线。应和零线单独连接。

网友H:
最好还是接地,如果没有接地,悬空比接零好些

网友I:
接零吧,应该没事的。
悬空不好的。以后记得采用五线制就是。

楼主:
呵呵,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好了,不过,谢谢大家

网友J:
我个人认为应该单独接地好啊。
并且接地电阻应该控制在10欧以内!

网友K:
    我个人认为在现场没有接地的情况下还是悬空比较好,因为如果总线的零线出了问题(比如接触不好)那么如果控制回路的零线回哪里,机器外壳吗?

网友L:
 lxs888: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4 22:25:00
    你好;
   我认为接零和悬空不好,要接地.
           谢了.

说明理由.

网友L:
阳光好东东: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5 1:39:00
    最好还是接地,如果没有接地,悬空比接零要好,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说明理由.

网友M:
支持楼上的,那为大侠说明下,经验共享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MM4&PingPai=SIEMENS&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N:
最好接地。

网友O:
没有接地线必须接零

网友P:
我也遇见过,没接地的情况下,零线最好是悬空,不然漏电开关会跳.

网友Q:
接地,支持楼上的

网友R:
          用镀锌钢管埋根地线深度2.5--3米,接地电阻最好为10欧姆以下,与机座相接

网友S:
根据电工作业安全规程,TN系统,电机外壳接保护零线PE,并安装重复接地线。IT系统,电机外壳必须接接地线,没有,那就安装一个接地地线。悬空是错的;接保护零线PE,不重复接地是错的;

网友S:
接工作零线PN,是错的,漏电保护不动作;

网友S:
根据电工作业安全规程,TN系统,电机外壳接保护零线PE,并安装重复接地线。IT系统,电机外壳必须接接地线,没有,那就安装一个接地地线。悬空是错的;接保护零线PE,不重复接地是错的;接工作零线PN,是错的,漏电保护不动作;没有懒办法!!!

网友T:
找根铁棍插到地里!!!

网友U:
如果零线是重复接地的可以接在电机外壳。零线是工作接地不是保护接地, 重复接地两者多可以用。

网友V:
看你单位的系统,是零地合一的还是零地分开的,如果是合的就接零,如果是分的就做接地,太懒又不怕负责任就悬空

耷拉;

网友(2006-09-05):
做个接地吧!!

网友W:
接零肯定是不行的,
1. 前级漏电断路器要跳闸(控制回路如是220的话,电流将经外壳到地。)
2.前级零线一旦出现断路,电动机外壳将带电(如果出现三相不平衡。)
我认为,最好是接地,但如果没法接地,宁愿悬空也不能接零。

耷拉;

网友:
还是做接地的。我认为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X:
支持刘志斌还是看你单位的系统是什么系统

网友Y:
最好是悬空.要不然你就要用铡刀开关了.漏电断路器是要跳的呀.

网友Z:
你单位供电如果是四线制,应采用保护接零,电机外壳接零线应从触电开关进线端直接引下(最好将保护零线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