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西门子ECO22KW怪事,从没见过

楼主(2006-07-24):
还是那台西门子ECO22KW,上电没问题。一运行假负载灯泡就亮!但是当把频率升到30多赫兹的时候灯泡就不亮了,直到50赫兹也不亮!降到30多赫兹以下又亮了!这是什么问题呀?郁闷啊!!

网友A:
驱动还有问题,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楼主:
我把驱动的光耦,电容之类的都换了!我最怕就是内部板子哪里有短路啊!请问 阿健,具体是驱动的哪里还有问题啊?

楼主:
各位强哥帮帮忙啊!指点指点我吧!李春发老师在不?教教我啊!快急死了

网友B:
1:李老师问你输出平衡吗?测了吗??
2:载波调低试了吗??(2千试)
3:亮到啥程度,模糊,微红应zheng常。
4:运行10赫兹,看一下灯泡liang端电压是多少?
5:再次关注

楼主:
我换了下主控板就什么问题都没了~~郁闷,什么怪事都碰上了

网友B:
能卖我一块主板吗?

网友C:
ECO的吗?有的,你那块确定不能修复了吗?013736493966

网友D:
软件复位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在节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