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SE70问题

楼主(2006-07-24):
刚接触6SE70的变频器 ,不知道怎样进行简单的试机,哪位高手能否告诉要改哪几个参数才可以单机试车?谢谢!在线盼回复! QQ:419129536

网友A:
按照快速调试一步一步做下去,

网友B(2009-02-23):
西门子6se70换了ucvc板,为什么不能识别模拟量

网友B:
单位有几台西门子6se70,两台互换了ucvc板,为什么不能识别4到场20mA,谢谢.

网友C:
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D:
检查一下CU板上的S1 S2 S3小开关的设置,默认为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