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昆仑通泰的通用版组泰一个工程(只有数据采集没有控制),能不能实现两台电脑都能看使用?(两台电脑相距300米)

楼主(2006-07-24):
用昆仑通泰的通用版组泰一个工程(只有数据采集没有控制),能不能实现两台电脑都能看使用?(两台电脑相距300米),多谢能说详细一些。

网友A:
网线只能100米内,用无线局域网,前提是软件支持网络功能,是网络版吗? 或者再加一套模块,用电话线传过去就行,另一端用试用版软件就可以,试过

网友B:
用光纤把两台电脑连接上,利用通用版的网络数据同步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用数据同步可以实现。

网友D(2006-08-27):
用网络数据同步是一种方案,如果采用网络版直接使用IE就可以进行浏览。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学习

网友F:
最好直接用网络版吧~要不就找光纤连吧~

网友G:
非要光纤连吗?

网友F:
也不一定~别的介质也成~所以推荐网络版啊~弄个局域网就搞顶了!

网友C:
呵呵,网络版当然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