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PLC怎么去防绣呀?

楼主(2006-07-24):
这几天检修设备,偶然发现plc的I/O螺丝生锈了(因纺织车间湿度高),要如何防绣呢?

网友A:
做的好的控制柜是应该有柜空调和去湿装置的

楼主:
成本太高呀老兄.

网友B:
每月换下生锈的螺丝

网友A:
除湿装置成本应该可以接受吧.

楼主:
老兄除湿装置多大的面积?倒没用过呀,有图片吗?

楼主:
gk520:
每月换下生锈的螺丝
不会吧兄弟?呵呵

网友C:
潮湿环境要用相应等级的电控柜,若柜内器件发热不大,可密闭电控柜在内部放干燥剂且定期更换。若发热量较大可鼓入干燥空气保持柜内正压。

网友D:
可以用手喷漆

楼主:
这是个好主意,不过维修不方便呀

网友E:
可以用手喷漆我们这里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F:
除湿机和普通空调一样大

网友G:
换上不易生锈的螺丝。

楼主:
对呀,我这么没想到呢.呵呵

网友H:
做好防护;

网友I:
用不锈钢螺丝啊

网友J:
除了除湿
再就是凑合
莫法

网友K:
换PLC吧!换横河的PLC用树脂封装的那种,抗湿、抗酸、耐高温80度还能工作 MSN:shaohua_qu@hotmail.com

网友L:
1 每月换下生锈的螺丝
2 用手喷漆
這兩個方法都不錯
第一螺丝的成本不高,再說PLC櫃是要時常檢修的,順便換一下就好了
第二用手喷漆,我想問題不大

网友M:
顶一下,经常更换后锈的镙丝,用自喷漆也不错

网友N:
不锈钢螺丝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好增加除湿装置,延长PLC的使用寿命。

网友O:
喷三防漆,

网友P:
用中性凡士林涂一下.

网友H:
改善环境,不然PLC很容易坏的;

楼主:
有人建议我在电箱里放些干燥剂也行呀,就是工作量大要经常去烘干干燥剂,麻烦

网友Q(2006-09-04):
那个建议人家换PLC的人,搞推销也太过分了吧!!就因为两颗螺栓换PLC!!??如果真是那样,估计你在数钱的时候还会想“这个傻冒.....”

网友R:
用不锈钢螺丝替换呀,一劳永逸!!
哈哈

网友S:
简单,涂点黄油就OK啦!

网友T:
用镀镊的铜螺丝。

楼主:
用镀镊的?
镀锌的用的多呀。

网友U:
换弹簧卡接型前连接器

网友V:
楼上的几位大哥,不要那么多花样,买瓶绝源漆一喷,就完事了.
我就用美国CRC的.

楼主:
好主意我正在找呢,谢谢

网友W:
    我看还是要从根本上治理才行,换螺丝之类都只是治标的。我厂车间的冬季湿度都在90%以上,使用的是A系列二套,I/O点有二千多个。我厂为它建了一间铝合金房并配上空调,使用三年多啦还没出现过这类故障。

网友X:
注意环境湿度吧:
改善控制器周围的

网友Y(2006-10-25):
除湿装置成本300元左右.

网友Z:
小弟这也是啊,还是强酸的环境。

网友Z:
真叫人郁闷

网友E(2007-02-09):
真是好消息

网友AA:
谢谢!已经下载了,真不错!

网友AB:
造成生锈的原因一般是酸性重、潮气大,更换螺丝和喷绝缘漆不是根治的良策。本人认为:若设备较大,PLC点数较多,建议使用工业空调;若设备较少,则使用去湿器。

网友AC:
防锈是不可能的,只能定时用除锈剂清除,重新接.

网友AD:
把蜡融化趁热抹在要防绣的地方这样成本低操作容易维修方便.

楼主:
说穿了还是要把它安装在防护等级高的地方比较好。
楼上的办法效果如何?

网友AE(2007-03-12):
要想真正防秀的话那就用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