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主板接触不良

楼主(2006-07-24):
有两台安川G5机器,都是主板接触不良,有时能开机,时间不长就跳掉,显示通讯错误,有时用手压着主板上电可以,松开又报通信错误,很难查,不知道谁有过同样的经历,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把主板的电容换掉估计会有所改观的。

网友B:
可能是有虚焊现象,集成脚再焊上次。

网友C:
清洗主板,全面补焊.

网友D(2009-03-06):
我知道换哪个片子,我维修过好多这样故障,请联系13816992039

网友E:
你为什么不在这里说呢?一定要电话联系你呢?

网友F:
安川变频器 G5 主板有售  确保质量 价格优惠 MT:13856045130 QQ 28187221

网友G:
同意三楼   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H:
我有G5的主板,价格最低QQ:1044770850

网友I:
是主板跟显示屏接触座子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