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量编程

楼主(2006-07-24):
求助: 模拟量编程
我用的是315-2PN/DP,用了称重模块输出电流是4-20MA,模拟量模块为AI2*12bit,请问把PIW**的数据读出后怎么编程,可以计算出一个班的产量,同时把数据传给电脑用WINCC监控.

网友A(2009-04-23):
对应的工程量....不同的编程器有不同的参数...比例计算...在使用相应的指令...就这么简单....

网友A:
找相应的编程书...很多的在线...手把手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