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升降工作台

楼主(2006-07-24):
   工作台大小:400*400,升降范围500,最小移动精度0.01。

网友A:
小意思,我们做过很多类似设备,达到你的要求没有任何问题,QQ:382374520

网友B:
丝杠加导向,用伺服电机基本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几种实现方式

网友C:
1。滚动丝杠带动升降2。气、液压伺服驱动 3。钢丝绳滑轮连动4。。。。。应该还有很多种。

网友D(2006-10-29):
用行程为500的气缸驱动升降台并配两个导柱,再在极限位加以限位挡块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