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机过热?

楼主(2006-07-24):
夏天天气较热,平常工厂的生产车间室温就在40度左右,变频启动时,电机温度很高,手接触时间在2秒左右。已在电机端加装了风扇,但效果还是不理想。请问各位高人有没有高招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多大的电机?什么样的?变频电机吗?什么样的负载?

楼主:
电机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55KW,双泵的注塑机,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过载的,电机发热的主要原因是变频工作时电机的频繁启动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