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交流一下编程心得吧!

楼主(2006-07-24):
希望大家都来说说吧!

楼主:
设计方法可分为以下几种:
1、梯形图的经验设计方法,如起、保、停、自连锁电路等。
2、时序控制系统设计
3、根据继电器电路设计梯形图
4、顺序控制设计方法与顺序功能图
4.1顺序功能图可以使用SET指令
4.2使用起保停电路
4单序列
选择序列
并行序列
哈,先说这么多,别见笑!

网友A:
我以为在初期的设计方面很难,我有过这样的经验,一般我是在初期的问题比较多,有很多地方面想得不全面。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喜欢用接触器控制先画下来,仔细分析电路,然后在转换成梯形图。这样还可以,效果明显改变。
 希望大家多提意见,交流一下嘛!!!

网友B:
复杂的控制用继电器电路是很难画出来的,我觉得首先将控制流程分成几个大框,然后分别编程,最后再将其结合起来,并将遗漏的东西连接进去,在调试中将程序完善.

网友C:
支持"聚沙成塔:" 的做法!

网友D:
 聚沙成塔: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4 21:21:00
    复杂的控制用继电器电路是很难画出来的,我觉得首先将控制流程分成几个大框,然后分别编程,最后再将其结合起来,并将遗漏的东西连接进去,在调试中将程序完善.

编程只是按照一定的规则编梯形图,重要的是 设备的工艺分析,只有你对工艺流程非常的熟悉后,你就会按照工艺流程编写程序,那样的话,编写程式会很快,而且准确的!

所以编程,重要的不是写程序!电气设计时,硬件的选择和工艺的分析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有点同意楼上的观点,熟悉工艺流程和硬件是必要的,但是编程中有时候一些小问题也很麻烦的,如通讯干扰、计时器有时不计数等,经验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E:
若让搞PC编程的家伙看到你们讲的话,还会以为PLC编程真的没什么了.有关编程的东西还不都是基本功,应有之意.真工夫在外面:数学建模何差异控制.那里才有创造性光芒的闪现.也真有了悟性的区别.

楼主:
思想灵魂固然重要,这里指的是实现他们的方法中要注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