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中央控制室计算机系统接地?

楼主(2006-07-24):
中央控制室计算机系统接地?
电脑为什么要接地呢?那怎样接地?

网友A:
一点接地!
即 把所有的地最后连在一起后统一一点接地.
接地是为了防干扰

网友B:
电脑接地 主要是考虑你的静电影响问题

网友C:
你家的电脑 你在维护的时候就没被电打过 真的 晕!

网友D:
为什么要接地?你去问问课本嘛……

楼主:
不好意思,初来扎到,这方面不懂
因为平时用的电脑就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所以一时理解不开